请教这个运放 输入端 加的上拉电阻的作用(图)

楼主(2011-03-29):
(图片)

楼主:
我把电阻 去掉 用示波器 观察 对电路输出 没有 影响  输入信号 是 + -3V左右的 80HZ 的 正弦信号

网友A:
难道是要叠加直流电平?

楼主:
LS 感觉不是   如果是叠加直流电平  因该 加在 R2的 右边才对!

网友A:
那lz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用2M的上拉电阻呢?很有可能是想在不影响输入电阻的情况下,将电平抬升。

网友B:
不是提高电平作用

网友A:
那应该是设置交流输入电阻吧

网友C:
有可能是:输入是正单端的信号,输出接向正输入的AD,加个小偏置,克服小输入信号时,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避免输出为负。

楼主:
TO  8 楼是 接到  AD  上的  后面 还有一个跟随器 因为 是 跟随 就没有 贴上来!

楼主:
用 EWB  仿真  感觉 有 和没有  输出 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断线检测,若输入断路,输出为3V

网友E:
感觉像是加个直流分量

楼主:
8楼  11楼  说的 感觉都是 对的 .

楼主:
感觉11楼说的 更 准确些!

网友F(2011-05-27):
感觉11楼的有道理

网友G:
电阻跟运放没关系,那是前级电路用的。

网友H:
感觉16楼蛮对的,上级会不会是个比较器

网友F(2011-10-10):
我碰到过类似的,主要还是输出端有个高电平检测作用,但因楼主的图不完整,所以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I:
这个一般运放单电源中这样做 ,但是LZ这个已经是双电源了,个人觉得是加直流分量,防止输出为负

网友J:
应该就是抬升电平,跟后级的输入匹配,后面R2和C1构成的是低通滤波器

网友K:
感觉是11楼的说法,类似在位检测信号.
输入有,一个状态,
输入无,一个状态

网友L:
高手如云啊

网友M(2012-03-14):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电位,一模一样,
如果是抬升电平的话,应该把运放搞一个加法器,直接抬升,这显然不是
而且我使用pspice仿真Vin: 2Vp-p,1KHz,加不加这个上拉电阻,意义不大,后一级跟随Vin=V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