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标量场的梯度的旋度为0

楼主(2011-03-29):
以下为我的个人理解,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首先看几个定义
方向导数,函数在某个方向上的变化率
    梯度,就是在这个点上,函数变化率的最大值,方向为这个最大值的指向
再,主要是环量
按照定义,在流场中任取一条封闭曲线,速度沿该封闭曲线的线积分称为该封闭曲线的速度环量。像力做功的计算方法一样,也形象地称速度环量为速度绕封闭曲线的速度功。
就像我们抽烟时吐的烟圈一样:
如图,

接着我来说我的理解吧
看两张图片先,网上找的

我的理解是,之所以会“旋转”,是因为受力不均匀所导致
如上面图中水流的例子,水流在垂直的上下平面上,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水流那个例子中,左边不产生涡旋

而右边那张图里面会产生涡旋,是因为力的不均匀,在垂直的上下这个平面上,越往下,力越小,所以产生了涡旋
这就是我理解的环量
接着,来说这个恒等式:任何标量场的梯度的旋度为0
我画了一张图片,电容器

电容器内部的电场,其实就是梯度呗?
对每个垂直方向的平面来说,电势位相等
所以,这就好比刚才水流的那个例子一样,上下来说受力相等了
所以,旋度为0

以上是我对梯度和旋度的理解
给大侠看看,希望能指点一下,有错误之处还望指出

网友A:
一个标量场中,每个点处的势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可以用函数f=f(x,y,z,t)来表示,有t表示是一个时变场,如果有一个公共参考点,那么其它点关于它的势的大小都是一个定值。这样的标量场对应的矢量场称为保守场。举个例子,地球的重力场就是一个保守场,如一个质量为m的人,从海拔为0处攀登到海拔为h处的高山顶,那么无论这个人是从山坡上按怎样的路径爬上去,抑或坐直升机上去,重力对他做的功都是相等的,既-mgh,也就是说势能与路径无关。重力场是矢量场,重力势就是标量场,重力势的梯度的旋度为0。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如磁场线穿过一个闭合的线圈,线圈上就有感生电动势,感生电动势就不是一个标量场。因为电流是从电势高的地方流向电势低的地方,但现在电流是循环的,没有哪个点电势是最低的,也没有哪个点电势是最高的,因此线圈中的感应电动势也就无法用函数f=f(x,y,z,t)来表示,但是线圈上某点处的电场可以用函数来表示F=F(x,y,z,t)是一个有旋场,但它不是感应电动势的梯度场

楼主:
重力场是矢量场,重力势就是标量场,重力势的梯度的旋度为0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好,说下我的理解
重力势的梯度的旋度为0,
是由于我们是处在一个重力势的等势面上,
当我们爬上高空时,我们的重量就变轻了的。这也说明了等势面的存在
而楞次定律里面的感应电动势,假如,一个闭合的线圈,忽略内阻的话,感应电动势应该是为0
想象电感的阶跃响应,电感原先的电流为I1,然后瞬间切换到一个负载
上面我画张图片:

当瞬间开关切换到2处时,0+时刻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为I1*R
假如R=0时,电感上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就应该为0
所以,您上面的哪个例子里面,如果有内阻的话,就相当于R不为0,此时就存在着电势的高低了

网友A:
人登上高处怎么会重量变轻呢?I服了U:funk::L
离地心越远当然重力会有所减小,但这个减小量微乎其微。这里说重力做负功是因为人的势能增加了。
后面的例子跟电阻是不是零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探讨超导体。
你刚才说到等高线,那么可以理解一条等高线,它只能表示一个高度,不能表示两个高度。比如说你站在一座大厦顶上,你距地面高度为100米,这是可以的。但不可能出现你距地面既高100米,又高200米。如果等高线有两条重合在一起,那么重合处梯度就不存在,因为不可导。表现在实际情况中那个点就处于90°的悬崖峭壁的边缘。
后面的例子是说闭合线圈中,你设法用笔在上面表一个红点和一个蓝点,前半圈电流从红点流向蓝点,如果我们认为红点电势比蓝点高。那么好,后半圈电流是从蓝点流向红点的,这么说来还是蓝点电势高了,那究竟谁高呢?
所以这个感应电场不是感应电动势的梯度,它不能表示为一个标量场的梯度,所以这个电场的旋度不为0,否则为0。
那感应电场既然都不能表示为某一标量场的梯度,那跟线圈有没有内阻有什么关系?线圈没内阻只不过感应电动势不存在而已。如果是超导,只能说明感应电动势会一直存在而已

网友A:
还有上面电感这个图完全是大错特错,既然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你怎么还能用开关这样拨过来?明白为什么继电器都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么?

楼主:
还有上面电感这个图完全是大错特错,既然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你怎么还能用开关这样拨过来?明白为什么继电器都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么?
引用 网友A:

先贴一张图片吧,这个是《电路》尼尔森的那本书里面的一个例题
我所说的切换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人登上高处怎么会重量变轻呢?I服了U:funk::L
离地心越远当然重力会有所减小,但这个减小量微乎其微。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这样说的,人登上高处,质量(m)不变,但是重量(mg)变轻

再有就是,并不是有电流存在,就一定有电势差
比如下图,在AB段,肯定有电流的存在,但是没有电势差,因为AB段的电阻为0
同样的,如果闭合线圈的内阻忽略的话,也就没有电势差了
也就是说,此处不应该来说明 所以这个感应电场不是感应电动势的梯度,它不能表示为一个标量场的梯度,所以这个电场的旋度不为0,否则为0。

网友A:
1,注意那个开关的形状,跟你3楼给出的开关是不一样的,那个开关在拨动的过程中有一段路径是开关和a、b都导通的,也就是你红线画出来的那句话,这就是和3楼的图的区别,3楼的图是先断开1,再接上2的。
2,人登到高处mg会减小,因为g会减小,这点我没有否定。但是这个减小的量不是我要说明的问题关键,既然是理想实验,这个问题就不去考虑。你把重力场当做一个匀强场好了,因为山的高度相对于地球的直径来说是非常小的,可以认为山顶和地面的重力场大小完全相同,也就是g不变,那么不影响问题的讨论。四楼我开始就这么说的,说“I服了U”是因为你不去抓问题的主干,而偏偏抓住了非常不重要的部分
3,电流存在,电动势不存在的情况我也没否定,但是是超导体的情况。实际的导线是有电阻的。我也在我4楼的话里面说电动势存不存在没关系。就算电动势存在,感应电场也不能表示为感应电动势的梯度,如果电动势不存在,不就更不用说了?通俗点说,不就更不能表示了么?

网友A:
四楼最后那句话打错了,应该是“如果是超导,只能说明感应电场会一直存在而已”,当然前提是出现外加磁场从别的地方移动到超导体附近,然后维持磁场不变。
看过这样的图片么?桌上的低温容器里有一块超导体,容器上方放一块磁铁上去,到后来磁铁就会悬浮在超导体上方

楼主:
感谢
一个问题之所以不能很快的明白,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思维抓不住问题的重点的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其实是我没明白“感应电场”和“感生电动势”的概念引起的,
在我最初的理解里,电场是由电势差引起的,由高指向低,这就是电场的场力线
就好比两个我最初说的那个电容器一样,电容的两边存在电位差,电容中间才会有电场
其实是我搞混了感应电场和静电场了
刚刚想了半天,到现在,还是没能明白感应电场和感应电动势的关系
惭愧

桌上的低温容器里有一块超导体,容器上方放一块磁铁上去,到后来磁铁就会悬浮在超导体上方
这个图片确实没看过的

网友A:
呵呵,可以网上搜一下相关的视频和图片

网友B(2013-04-26):
看着还是稍稍有些费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