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跳码(滚动码)编码能否实现?

楼主(2011-03-29):
有效编码为8Byte, 格式= 识别码 + 序列号 + 通道号 + 命令 + 累加和
其中-> 识别码=1byte  (为固定值,用于识别不同的协议,为以后备用)
          序列号=3byte
          通道号=2byte
          命   令=1byte
          累加和=1byte=识别码+序列号+通道号+命令

问题?
          以上是固定码格式,现想引入2byte同步计数器通过运算重新编码做成跳码的,请问如何运算处理,才可以在接收解码时,既可以解出上述固定码又可以解出同步计数器值,能否实现?

楼主:
想了很久还没想到办法,但如下图中所说感觉是可以把2byte的同步计数值"调制"到固定码的8byte中,接收后再"解调"出同步计数值.

网友A:
数据内容对滚码/跳码而言是透明的,使用HCS300无需什么编码,自己写编码则无需HCS300这样的编解码芯片。至于楼主说的“调制”是不存在的,对编码而言,你的数据仍然是透明的,滚码是针对整个数据帧进行编码,如果你想引入什么数据,直接加入数据帧即可,编码算法和待传数据是无关的。

楼主:
谢谢春阳的解答,我现在的做法是添加2字节总共10字节,这两个字节是发送端的同步计数器值经非线性置换和异或等算法产生跳码,但若是这样子做的话,就像上面所说,传输效率低的情况,不知有没办法通过一定的算法把这两个字节同步计数值"隐含"在8个字节里,接收解码时,既可解出原来的8字节固定码(真码),又可解出同步计数值,这样就可省掉两个字节.

网友A:
没有必要那么做,编码也不能实现你的要求,前面已经讲过,编解码过程对待传数据而言是透明的,输入什么就输出什么。

楼主:
谢谢 春阳指点,现经理重新组织协议格式,问题已解决了.

楼主:
刚看了社区帮助,才知道如何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