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O输入检测

楼主(2011-03-29):
while(1)
  {
    P2DIR|=0x01;
     P5DIR &= ~0x01;
      P4DIR|=0xff;
       if(P5IN&0x01==0x01)
        {
             P4OUT=LED[1];//显示1
         }
            else P4OUT=LED[2];//显示2
  }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检测P5.0口,如果P5.0口为高电平数码管显示1,如果为低电平显示为2,
为什么 if(P5IN&0x01)可以实现显示,if(P5IN&0x01==0x01)也可以显示,而(P5IN==0x01)不能实现显示呢,哪位讲讲MSP430IO口的输入检测.

网友A:
P5IN  是个什么东东  你看一下

网友B:
P5IN不仅包含P5.0引脚的状态,还有P5.1, P5.2,等其它7个引脚的状态,因此P5IN同时代表着8个引脚的状态,因此判断P5.0引脚时,需要排除其它引脚状态的影响。即使用P5IN&0X01.

网友C:
3楼说得对

网友C:
最好用P5IN&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