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同步信号提取疑问

楼主:
同步信号周期是75uS,高电平是6.5V,低电平为3.5V,如图所示,将此信号提取后送入IO为3.3V CPLD中,要求捕捉的同步信号沿延迟不能高于500ns,我选用了SR 为20us/v的运放,电路图如下,这样反馈环路带宽比较小,反馈速度是由RC决定的,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A(2011-03-29):
“我选用了SR 为20us/v的运放”
单位好像反了。

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芯片吧?高速比较器即可。

楼主:
maychang,不好意思,单位写错了。如果只是针对我这个电路,反馈速度是否为 10U*(3K+2k),那这样闭环系统稳定时间就是0.05s了

网友A:
3楼:
不是。上电稳定时间大致为10uF*3k,上电稳定后该电路除运放自身外没有延迟。
再说一次:高速比较器即可。

楼主:
已更改为迟滞比较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