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 USB问题急

楼主(2011-03-29):
本人用的是YCL-DSP2812-USB2.0这块板子 想做个 can转usb的试验 由谁用过这板子吗?我先参考了usb部分的例程 但发现实现不了说明书上的功能  固件程序好像有些问题 我改了一部分 但是向上位机发数的部分还是没解决,我把我改后的文件在附件中,那个VC程序已使用就死机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用了bus-hound发命令 但向电脑发数不成  您若方便 请给我给我个在线联系方式 我的q869025148

网友A:
86013做的USB接口吧,驱动程序不要用ezusb.sys.如果应用程序和硬件配合不好就会死机。

网友B:
先卸载bus-hound,这个只会增加麻烦,装了它系统不稳定。

这是开发板之家的板子的吧?用过这家另外一块板子USB+FPGA+DSP5402,这块板子的USB部分做的极差极其不稳定。表现为初次上电USB连接成功,然后拔下来再插上USB电缆,怎么连都不成功,直到断电并放置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连,成功。然后再饿重连不了,只好继续放置。。。。

楼上说的对,他的USB驱动软件太老了。你要有力气,就装新的驱动尝试一下。记住,他的光盘驱动一个都别装。你再怎么弄,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系统环境。USB驱动,CCS,KEIL环境等等一切都装新的吧。

我是懒得动了,看了看板子的整体结构,搁置在一边永久收藏。不是成熟的东西,胎里带着毛病。

网友B:
这是用cy7c68001实现的USB功能,这个芯片貌似已经停产了。

VC程序可以重写一个,或者调试一下应该可以用,前提是系统不能装新版的USB驱动,否则会跟这个冲突。现在DeviceIoControl之类的函数都不再用了。

楼主:
您好  那个板子是不太好弄,那个VC例程一用就死机,您说的按个别的驱动 按什么驱动呢?还有个问题就是 我直接自己制了个dsp和68001的板子 可以直接使用它的驱动吗? 您说的ccs keil 都从装新的是什么意思?
4# dqyubsh

网友B:
上cypress官网去找,那上面是最新的。

不过68001官网没资料了,应该是停产了。

楼主:
现在就是bulkin上不来 其他的都成
6# dqyubsh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想问你一下 我自己做了个板子 也是用的68001 但dsp还没写程序 想用bus hound检测下68001是不是有反映 是不是上电之后bus hound 应该有反应啊 应该在设备管理器里有显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 驱动程序直接用的开发板上的

网友B: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你想偷懒,没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生手 望牛人在说的明白些 你的意思是不能直接装他的驱动是吗?手册上没写什么东西呀?!

网友B:
笨孩子,手册上明明说了68001的枚举方法。如果68001的I2C总线上接了EEPROM,那就用EEPROM的数据回应主机,报告自己的VID,PID等信息,主机据此加载相应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接EEPROM,他会等待设备上的DSP芯片给他发送VID,PID等信息。如果没有EEPROM,也没有DSP程序,他会给主机相应个P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恩 今天枚举上去了 小弟刚第1次弄这玩意 不懂 有问题还要请教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