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画的第一块PCB(LPC1768)

楼主(2011-03-29):
这是我今年画的第一块板子,一个基于LPC1768的手持设备开发板。断断续续几个月下来,总算完成了。啥也不说了,上图。

网友A:
有点意思。

网友B:
也不想多说,就一字~ ~牛!

楼主:
最近有点忙。等焊接完,硬件调通了再给大家上图。

网友C:
两个翅膀比较逗!

网友A:
有点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了减少占用电路板的面积就把UART往外挪了挪,同时也不会和板上其他元件发生干涉。这是调了很久后确定的布局:)

目前已经完成了最小系统的焊接,用Flash Magic下载程序已经可以跑起来了。

网友D:
还可以啊,要是我有技术就好了

网友E:
取数据中止

网友F:
也想学会画板...:)

网友G:
请问楼主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用Protel画的

网友H(2011-04-28):
提个建议:有连接线的接口最好在一边,你的开发板在上下两边会在实际操作时带来不便。如果只是自己玩玩无可厚非,做产品就有点欠考虑了。

楼主:
谢谢LS的建议。
想问一下,如果一边放不过来了你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H:
关键看客户怎么操作方便,这个需要时间积累的,直接说可能比较空泛

网友I:
板子调好了么?

网友J(2014-05-24):
请教个问题,LPC1768不用的端口是接地还是悬空?

网友K: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画板子的路还很长。

网友L:
看起来不错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