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交流信号的幅值测量

楼主(2011-03-29):
现在我要测量一个正弦波的电压,可测量峰峰值也可以是有效值,由于峰峰值容易受干扰所以准备测量有效值,需要设计一个前端电路,输入的信号是100HZ~10KHZ,幅度是0~2V,那这个前端电路我设计一个精密整流电路能不能做到?这样以后测得的是不是就是有效值了?
还有一个DDS的问题,我们通过DA配合查找正弦波表的方法产生的正弦波,是有“台阶”的,此时后级的LPF的截止频率该如何选择比较好?

网友A:
精密整流输出不是有效值,仅仅是将正弦信号取绝对值,还需要进行有效值测量。

显然,低通滤波截止频率要低于DA转换频率,高于正弦波频率。原则是让“台阶”频率有足够衰减,让正弦波频率有尽量小的相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第二个问题理解了,我自己也好好看了一下精密整流电路,是取绝对值,那请问如果我现在用一个精密全波整流后级输出加一个较大的电容,这时采到的值是不是峰峰值?那如果我要采有效值的话,应该设计何种电路?

网友A:
3楼:
精密整流后级输出加一个大电容,得到的不是峰值也不是峰峰值,是平均值。
要得到较准确的峰值,另有峰值电路。
如果需要有效值,可以用真有效值芯片,也可以用较高速的A/D转换,用单片机进行计算,还可以用模拟乘法器进行平方运算得到有效值。目前看,用单片机成本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懂了,谢谢啊。刚才打错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