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op07 电源接正负12v, 同相端接5v,反相端接地,1和8端是调零端,悬空。
输出也悬空。

这时候应该是输出达到饱和吧, 快接近12v了。

但此时 测量正电源处输入电流,是-22mA, 是往电源里面灌的。
负电源处正常,2.5mA

用2种仿真软件 都是如此,
同样的接法 换LM358 正负电源处电流正常,1mA附近。

网友A:
要么是防震软件本身的问题,要么是你使用的问题。

楼主:
用了proteus 和multisim分别仿真了,结果一样。
这基本没什么复杂的电路,模型应该不会错的。
要不然我把电路图贴上来吧,非常非常简单的电路,
运放输出饱和的时候,电源输入电流为多少算正常,理论上

网友B:
运放的电源电流和输出是否饱和的关系不大,和输出负载大小有关系。

网友C:
想结果呢

网友D:
运放饱和时可能会影响电源电流的。

楼主:
7楼的意思是 op07确实这样?
lm358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