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波形为什么会变有毛刺

楼主(2011-03-29):
下面有一个电路,在没加上变压器之前,波形都很好,很陡峭
加上变压器后494,4427输出波形立刻变坏,方波有一些大的毛刺,上升沿有延迟,下降沿很好
测了下,看到是加入变压器后导致12V的供电电压波形变坏,有毛刺,以致其他波形变坏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估计是电路与变压器相互间产生的干扰,影响到供电电源。可以试一下加电容看能不能把干扰滤掉。

网友B:
什么变压器?波形如何的毛刺?上个图看看。

网友C:
好好补习一下电感应用方面的知识吧,这个感觉很粗糙的处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