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计方波驱动变压器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1-03-29):
用来传输方波信号,例如开关电源系统中,用来驱动场效应管的那个变压器。
输入为50Khz,占空比10~90%,0~9V方波,
要求次级输出也是50Khz,占空比10~90%,0~9V的方波,

但做出来的变压器我们发现往往次级的信号严重变形,请问这个变压器应该如何设计,以保证次级也是输出纯粹的方波信号?
谢谢。

网友A:
次级是一个LC谐振回路,要比较好看点的方波可以:增加回路阻抗 -- 增加线圈匝数降低谐振频率;降低Q值 -- 串个合适的电阻;加个整流用的FET管;......

网友B:
配电变压器保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0 kV配电变压器保护存在的问题 10 kV配电变压器的保护配置主要有断路器、负荷开关或负荷开关加熔断器等。负荷开关投资省,但不能开断短路电流,很少采用;断路器技术性能好,但设备投资较高,使用复杂,广泛应用不现实;负荷开关加熔断器组合的保护配置方式,既可避免采用操作复杂、价格昂贵的断路器,弥补负荷开关不能开断短路电流的缺点,又可满足实际运行的需要,该配置可作为配电变压器的保护方式。但对于容量比较大的配电变压器,配备有瓦斯继电器,需要断路器可与瓦斯继电器相配合,才能对变压器(变压器批发)进行有效的保护,必要时还应有零序保护,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解决办法无论在10 kV环网供电单元,还是在终端用户高压配电单元中,采用负荷开关加高遮断容量后备式限流熔断器组合的保护配置,既可提供额定负荷电流,又可断开短路电流,并具备开合空载变压器的性能,能有效保护配电变压器。为此,推荐采用负荷开关加高遮断容量后备式限流熔断器组合的配置,作为配电变压器保护的保护方式。标准GB 14285《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规定,选择配电变压器的保护设备时,当容量等于或大于800 kVA,应选用带继电保护装置的断路器。对于这个规定,可以理解为基于以下两方面的需要。 配电变压器容量达到800 kVA及以上时,过去大多使用油浸变压器,并配备有瓦斯继电器,使用断路器可与瓦斯继电器相配合,从而对变压器进行有效地保护。
A688 对于装置容量大于800kVA的用户,因种种原因引起单相接地故障导致零序保护动作,从而使断路器跳闸,分隔故障,不至于引起变电所的馈线断路器动作,影响其他用户的正常供电。 标准还明确规定,即使单台变压器未达到此容量,但如果用户的配电变压器的总容量达到800 kVA时,亦要符合此要求。

网友C:
根本的办法是增加谐振回路的阻尼,即降低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