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驱动那个喇叭啊????

楼主(2011-03-29):
(无正文)

网友A:
具体去看该器件的手册,TS4871是一款功放。

楼主:
我没看懂那个TS4871的手册啊 上面没找到他的输出输入关系啊。。。。麻烦讲解一下吧 。。。

网友B:
输入输出关系?貌似都没有吧,SGM4871的规格书给楼主参考:

网友C(2011-04-29):
有没有中文的啊?

网友D(2011-06-18):
看上去就是一个功放,多一个待机控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