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新手]

楼主(2011-03-29):
各位大侠,请问开关电源中Boost拓扑中辅助绕组的匝比怎么设计好?

网友A:
从BOOST中取VCC,这个做法比较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行,因其范围广,整流后需加稳压方可使用。匝比参照最低电压输入时去计算,实际再调整的原则进行即可~

网友B:
可以的,加一个绕组,并采用倍压整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