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楼主(2011-03-29):
psoc中对于定时器的中断声明函数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8_1_ISR
void Timer8_1_ISR(void)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_1_ISR
void Timer_1_ISR(void)
有区别吗?
为什么不加8就无法进入中断,而加上8用数码管显示时数码管不亮

网友A: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你给timer起的名字是Timer8还是Timer

楼主:
那为什么会无法进入中断呢?

网友B:
因为你place Timer8的时候,给它起的名字就叫Timer8_1, 当使能它的中断后,compiler 把它的中断向量的名字定义为了Timer8_1_ISR, 你自己定义了中断Handler,如果你不定义的话,中断服务在Timer8_1INT.asm中。
至于为什么加上8用数码管显示时数码管不亮,那是因为你的timer8 Clocksync > use sysclk direct 了,改为sync to sysclk.

楼主:
我按照那你说的是正确的,谢啦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use sysclk direct 看起来就是直接用了24M了,太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