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 13.1调用modelsim pe 10.0a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29):
我已经成功编译了库文件,调用的时候弹出如下的错误:
ERROR: Simulator version mismatch!
               The simulation libraries were compiled for the 'MTI_PE 10.0a' version, but the selected simulator is 'MTI_PE Edition'. Please recompile the libraries for the selected simulator version or change the simulator selection.
可是我的modelsim明明就是10.0a啊,怎么会不匹配呢?有谁遇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A:
请您检查下您的关联是否正确.
在ISE的Edit 菜单下点击Preferences.
然后再跳出的菜单框中,点中ISE General下的Integrated Tools.看看你Modsim的关联路径是否正确.

楼主:
我现在又下载了一个modelsim de 6.6,编译之后又出现问题:
The simulation libraries were compiled for the 'mti_de' simulator but
                the selected  simulator is 'mti_pe'. Please recompile the libraries
                for the selected simulator, or change the simulator selection.
真是无语了。。。

网友A:
楼主,请检查下您的关联路径

楼主:
额,问题已经解决。要在工程属性那里指定modelsim的版本。。。我默认的选错了。。。

网友B(2011-05-26):
就这样?学习了。

网友C:
请问楼主的modelsim都是哪下的?
我去官网下,那个FTP都是连不上的。

网友D(2012-04-24):
关联路径是对的,我的关联路径是“D:\Modeltech_pe_edu_10.1a\win32pe_edu\modelsim.exe”,所以不是这个问题,但我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工程属性在哪里设置的?应该设置成什么?我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救

网友E:
是这样的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