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Cyclone III 通过JTAG口下载jic文件到配置芯片EPCS4

楼主(2011-03-29):
求助各位,Cyclone III 通过JTAG口下载jic文件到配置芯片EPCS4的时候,MSEL3~MSEL0是否是随意接的,还是要连接成AS相关的模式的?

网友A:
连接成AS模式的肯定是可以的,其它方式就没试过了!

楼主:
手册上写的在JTAG时MSEL3~0是随意的接的。难道这只是说的是在JTAG下载到FPGA里的,不是下载到flash里的?

网友B:
我记得在之前的一个帖子里说过这个问题。如附件所示。

楼主:
我已经打电话给altera的技术支持了,他们给的答复是,在用FPGA下载sof文件到FPGA时,MSEL3~0是随便接的。但是要下载jic文件到EPCS里面,则MSEL3~0必须接成AS模式。至于AS的FAST还是NORMAL模式,可以根据电路情况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