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的AD转换电压允许范围是多少啊?

楼主(2011-03-29):
求助:C8051F340 的AD转换电压允许范围是多少啊?在线等。。。

网友A:
单极性一般是0~VREF,双极性是两脚的差值的绝对值不大于VREF且都>0

楼主:
2# ayb_ice 有点头大,我现在就想做个AD采样,采集电压信号,进行AD转换,5V的电压,单片机可以转换么?

网友B:
DataSheet上面肯定有吧。VREF  range

一般小信号要加线性光耦隔离一下,大信号就用电压互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