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离线检测问题

楼主(2011-03-29):
CAN收发器用ZLG的CTM1040T, 发送接收没有的.就是用   Status=CAN_GetFlagStatus(CAN_FLAG_BOF); 检测离线状态标志, 检测不到, 一直为0. 用的是103ZET6

网友A:
请问下  STM32  的CAN 中断 ,下面这个入口地址  分别是什么?不是只需要两个中断入口吗,这里有4个不知道是怎么对应的。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CAN_RX1_IRQHandler,
  CAN_SCE_IRQ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