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串口通信字符串发送问题

楼主(2011-03-29):
自己用单片机发送一串字符串,但是串口助手会一直接收,无限循环,我很费解,我已经设了 for(k=0;*q!='\0';k++)条件,为什么还是不能发送完一遍就停止发送。还有个问题就是最后那句delay(),我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好,要么接收的太快,要么太慢,字符串最后加了/n,可接收到的也没有换行,都乱成一团。搞了好久也搞不出,希望哪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万分感谢!
---------------------------以下是我的程序
#include <c8051f41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YSCLK      24500000           // SYSCL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BAUDRATE        96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delay(uint);
void SendData(uchar);
uchar code Table[]="我爱单片机\n"; //发送的字符串
uchar *Send=Table;
void delay(uint t)
{
  for (;t>0;t--);
}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OUT |= 0x10;                    // Enable UTX as push-pull output
   XBR0     = 0x01;                    // Enable UART on P0.4(TX) and P0.5(RX)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87;                      // configure internal oscillator for
                                               // 24.5MHz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 SCON0: 8-bit variable bit rate
                                       //        level of STOP bit is ignored
                                       //        RX enabled
                                       //        ninth bits are zeros
                                       //        clear RI0 and TI0 bits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 {
      TH1 = -(SYSCLK/BAUDRATE/2);
      CKCON |=  0x08;                  // T1M = 1; SCA1:0 = xx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 {
      TH1 = -(SYSCLK/BAUDRATE/2/4);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1
      CKCON |=  0x01;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2) {
      TH1 = -(SYSCLK/BAUDRATE/2/12);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0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8) {
      TH1 = -(SYSCLK/BAUDRATE/2/48);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10
      CKCON |=  0x02;
   } else {
      while (1);                       // Error.  Unsupported baud rate
   }
   TL1 = TH1;                          // init Timer1
   TMOD &= ~0xf0;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20;
   TR1 = 1;                            // START Timer1启动定时器1
   TI0 = 0;                            // Indicate TX0 ready  初始化TX0
   //TL0= 0x98;//
  // TH0=0x40;//定时器0
  // TR0=1;//开启定时器0
  // EA=1;//开放中断
  // ET0=1;//允许定时器0中断
  // ES0=0;//允许 UART0 中断
  // RI0=1;//RX0
}
void SendData(uchar *q)
{
uchar k;
for(k=0;*q!='\0';k++){
  SBUF0=*q;
  while(!TI0);
  TI0=0;
  q++;
}
  q=0;

}
void main (void)
{
   PCA0MD &= ~0x40;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enable)
   PORT_Init();                        // Initialize Port I/O
   SYSCLK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UART0_Init();
   SendData(Send);
   delay(1800000);
  }

   }

网友A:
跟进去看下不就完了?
在线调试很好玩哦

网友B:
连个while(1)循环都没有
{
.....
    delay(1800000);
     while(1);
}

网友C:
因为你的主程序流程不对,执行完delay()你让程序往哪里去?现在不停出数据很可能就是因为PC不停地往下递增,最后跑到头又从头开始了或者就不知道跳到哪里去了,所以才“要么接收的太快,要么太慢”。如果你只想出一次数据,那可以像3楼那么处理,如果要反复出,那就将最后两行语句while起来。至于换行,你的截图显示有换行了呀??
另外,UART0_Init()里头最后的while(1),这么处理不好,程序就停在那里不出来了。建议好好学习标准C语言。:)

网友C:
还有汇编: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感谢你这么详细的分析,谢谢。我刚才试了下,就是那个使其显示一次,这么while应该从哪里到哪里,我真的有点糊涂了:handshake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很感谢你这么详细的分析,谢谢。我刚才试了下,就是那个使其显示一次,这么while应该从哪里到哪里,我真的有点糊涂了:handshake
引用 网友D:

这个"while;"没有具体动作
相当于LJMP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这个while具体是从哪条代码到哪一条,感觉调试了还是无限循环啊

网友B:
$代表当前PC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原来在最后添加一句while(1);就好了,否则他会一直执行SendData(Send),加了之后,就一直执行while(1)死循环,这样就只执行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