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抗控制的参考层问题

楼主(2011-03-29):
:dizzy: 查了很多资料,信号地和电源都可作为信号的参考层,假如信号的相邻层电源被分割了,那信号的阻抗是否就会不连续?

网友:
当然,所以分割的时候要分好,不行就加层

楼主:
假如我的一组信号是1.8V的信号,但是我跨过了3.3V和1.8V的电源分割区域,此时线阻抗的变化能不能量化?如果可以量化,起码我在计算阻抗的时候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