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那种单片机最适合我呢!!!迷茫中!

楼主(2011-03-29):
各位,请指点下,我是搞自动控制的,学习哪种单片机最适合我呢!!!不是很懂。在学校里,就学过C51,具体的也都忘了。

网友A:
PIC,AVR都可以学,我以前用51做项目,现在用PIC做项目。

网友B:
选择一个资料比较多,工具比较好买的MCU即可。

总体来说,选择PIC上手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把51和PIC都搞通,会用汇编和C,以后什么单片机对你来说都是个工具,重点最后落在对整体软件和硬件的处理,再往上就要上升到系统C++层面了,如果这些都有一定功力,那做电子对你来说也就是自如了.

网友D:
建议PIC + STM32,

对性能和资源丰富要求高的用STM32,

其他的全部PIC搞定,

当然PIC本身的高端产品如PIC24,PIC32,DSPIC也可以代替STM32,
高端应用性价比不如STM32,

如果不在乎性价比只学PIC全系列,基本上就通吃了

网友E:
我现在就在学PIC,以前是学51的。感觉PIC与51完全不一样。

网友F:
PIC看了几天。。感觉汇编好离谱啊。。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指点啊。

网友D:
学STM32吧

买开发板就买资料丰富一点的,做项目的时候只需要做减法就行了,这样风险小一些。

由于公司项目需要,我们买了ARMJISHU的神舟III号STM32开发板,是基于STM32F103ZET的,其资源丰富,例程详细,光盘自带 ...
引用 网友G:

要买就买最简单的开发板。
不要花冤枉钱。

例程,IAR自带的狂多,关键是自己要下决心看。

网友D:
不过初学者,学stm32比较费劲,
stm32的外设功能搞的过于复杂繁琐,
文档看起来也让人不太习惯

网友H:
我感觉学那种都差不多,最主要的是要有资源。

网友I(2011-06-16):
入门先学习 51 ,然后学习pic ,AVR与pic差不多,学会了PIC,AVR也就会了,这之后有时间看看看看STM32,不过STM32与之前学的有点不大同路,STM32是32问寄存器,是通过库函数操作的,可以看看固件库及芯片手册

网友J(2011-09-04):
建议先从51学起,这个是基础

网友K:
其实哪种都可以,看架构、看硬件配置,了解单片机是怎么运行的,这些都是一样的东西,无论哪种单片机,有个印象了,再用汇编搞几个小程序试试,慢慢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L:
学习pic,网上好多例子,国外的经典例子最多,8051就是国内多一点,没有多少什么经典的可参考的,俺当年学习avr,上了贼船,后悔死了,后来努力学习freescale,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在上量的工厂里干,学的是屠龙术,也没人教你。

强烈建议楼主从pic入手,工业控制运算量不大,建议从16f877入门,例子多,只有35条指令,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外围电路上,工业控制的系统用pic的巨多,等学好了外围电路,想换换口味玩玩别的单片机也无所谓了。

建议楼主用pic学习,你会发现你进入了一个单片机知识的宝库

网友M:
51好入门,有点基础可以直接PIC入门,STM虽好,但是入门会比较难

网友N:
没有适合你的语言,只有适合项目的语言,因为语言不是拿来开发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