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那种单片机最适合我呢!!!迷茫中!请指点

楼主(2011-03-29):
我是自动化专业的,现在想学单片机,不知道学习那种单片机最适合我,主要是搞电机调速控制。

网友A:
我跟楼主的方向差不多呐

如果我是你就从带PWM的C51开始学

然后直接转DSP和FPGA的开发

网友B:
学STM32吧。控制电机应该比较方便,做个系统什么的也能胜任。
无论学什么,只要学会一种,再学别的也就几周的事情。

网友C:
学习和掌握电子技术基础才是最应该做的事,真掌握到了一定程度,单片机根本就不用学,也就是看看器件手册就能直接应用。

网友D:
搞电机调速控制,
一般来讲:
DSPIC,STM32,TMS320F2812
比较合适。

TMS320F2812 资源多,价格不菲,一般应用显得有点大。
STM32和DSPIC比较合适,
但搞STM32需要先熟悉库编程方式,
初学有点难道,
当然熟悉库方式以后,受益无穷.

DSPIC价格,性能适中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受益了!!!

网友E:
学哪种都行。一种学精了,就每种都通了。

网友F:
学习和掌握电子技术基础才是最应该做的事,真掌握到了一定程度,单片机根本就不用学,也就是看看器件手册就能直接应用。
引用 网友C:

这个道理,也只有学到一定程度才知道吧。
最起码要熟练2~3种单片机,那时就会有这样的意识了。

初学者的话,学51应该是比较好的。

网友G:
51单片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