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焊接加工问题

楼主(2011-03-29):
:dizzy: 如果HDI板上的盲孔直接打在BGA的焊盘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才不会影响焊接效果或是长气泡?我的BGA焊盘大小是0.35mm,盲孔0.1mm,盲孔打在BGA焊盘的范围内,但不一定刚好位于正中心。哪位大侠不惜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BGA PAD上打盲孔,PCB生产时需要做电镀回填工艺,SMT时炉温控制好制程参数,把气泡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一方面确认气泡的直径不超过焊盘的1/3,另外还有做破坏性试验,确认推力和断面。

网友A:
目前对BGA下过孔塞孔主要采用工艺有:①铲平前塞孔:适用于BGA塞孔处阻焊单面露出或部分露出,若两种塞孔孔径相差1.5mm时,则无论是否阻焊两面覆盖均采用此工艺;②阻焊塞孔:应用于BGA塞孔处阻焊两面覆盖的板;③整平前后的塞孔:用于厚铜箔板或其他特殊需要的板。所塞钻孔尺寸有:0.25、0.30、0.35、0.40、0.45、0.50、0.55mm共7种。

网友B(2011-05-11):
如果你挂锡膏一定要仔细了,而且一定要很薄才好。要是不行你就先在焊盘上镀锡,但也要薄一点才行。

网友C(2011-10-12):
BGA位置会绿油塞孔

网友A:
这么小的盲孔都是实心的了,没有问题;基本不会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