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电路问题,maychang前辈

楼主(2011-03-29):
op07 电源接正负15v, 同相端接1.5v,反相端接地,1和8端是调零端,悬空。
输出也悬空。

这时候应该是输出达到饱和吧, 快接近电源电压了。

但此时 测量正电源处输入电流,是-22mA, 是往电源里面灌的。
负电源处正常,2.5mA

用2种仿真软件 都是如此,
同样的接法 换LM358 正负电源处电流正常,0.16mA附近。

这样电路用法是不正确的,但我想知道为啥会反向流入电源电流???
因为当我负载坏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

maychang前辈还是您来回答吧,哈哈,应该不是仿真软件问题吧,这种运放模型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15V电源被充电了?

别太相信仿真!

楼主:
同样的电路,op07换成lm358,就不给15v电源充电了。

莫非op07模型真的有问题?  multisim和proteus都是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要用运放+管子 做恒流源,负载接在管子发射极或源极之类的,
恒流源最怕开路,我担心的是一旦负载处 开路了,整个电路会有何反应? 仿一下居然出现这样负电流。。。。

网友A:
明显是仿真的问题,15V电压是你电路中的最大电压,怎么可能给15V充电?

恒流源开路有什么好怕的?开路时最高电压不会超过电源电压。

模拟电路的仿真软件通常都很垃圾的,有那时间仿真不如搭个实际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