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升压?

楼主(2011-03-29):
我现在用一个蓝牙模块与单片机通信,但是蓝牙模块输入输出都是3.3v ,与单片机串行通信,单片机的到蓝牙我采用串联了1N4148降压,但是蓝牙模块的RX发射出的 3.3v信号怎么升压连接到单片机的TX?

网友A:
3.3V已经够了的
单片机能识别到的

楼主:
我们想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采用三接管升压,另一个是利用一个放大芯片

楼主:
但是利用三极管的仿真效果 出现的波形不稳定

网友B:
3.3V足已,要不两个NPN反反相不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单片机发射的呢,不降压蓝牙模块能直接接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用NPN 能否详细点

网友C:
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话,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3.3V to 5V,市面上很多的。

如果是模拟信号的话,可以使用运放,放大。将电平提升上来。

网友D:
很多芯片可以双向3.3-5V的

网友E:
直接直通连接就好了,但要注意下上拉电阻的电流大小,还有5V到3V的信号线中间串接一个电阻限流就可以了,3V到5V,对于5V的单片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楼上的签名不错    是个好东西 收藏了

网友G:
用两个mos管做一个电平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采用了二极管降压

网友E:
二极管有个导通电压和延时值,个人认为还是一个K值的电阻比较合适,不知道那个高手发表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