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手册的这句话怎么翻译,,backpressure。。

楼主(2011-03-29):
The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is full-duplex and does not support backpressure. It
supports SPI clock phase bit, CPHA = 1, and SPI clock polarity bit, CPOL = 0.
我只知道全双工,,剩下的那,谢谢。。。。

网友A:
Back pressur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erm is also used ana**usly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escribe the build-up of data behind an I/O switch if the buffers are full and incapable of receiving any more data; the transmitting device halts the sending of data packets until the buffers have been emptied and are once more capable of storing inform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clear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怎么查的啦,wiki,我也看到啦,嘻嘻。。。

网友B:
就是说backpressure是fifo、弹性存储器、数据收发缓存器等叫法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