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中输入滞后补偿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29):
各位大侠,
  我在学习运放中对输入滞后补偿中一问题始终无法理解,求高人点拨。
  见下图。
  图中RC和C1构成输入滞后补偿。由于R,C1和OP本身差模电阻进行并联,故使之有了更低的闭环差分输入电阻。
“虽然在反向输入电路中这个缺点无关紧要,但在同相电路中可能导致无法容忍的高频输入负载效应和馈通”这话想破脑袋也无法理解,跪求赐教!!!!!
   高频输入效应和馈通如何形成,又有何影响,反向输入为什么又没有影响呢!

网友A:
分别写出加RC和C1和没有加RC和C1  s域的传递函数,画出波特图,一看就明白了

当然要明白放大的稳定条件

楼主:
传递函数为假设运放理想,这样所加的前置滞后补偿(RC,C1)无法体现到表达式中?
感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