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串口指示灯的电路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1-03-29):
我想设计一个RS485单片机网络,想知道串行数据传输时有个指示灯,求教高手指导一下,那个指示灯电路如何设计啊???

楼主:
高手快来啊!!!!!!!!!!

网友A:
没明白LZ什么意思?是用个指示灯指示数据有传输吗?要是这样的话,把灯得阴极接到数据线上,阳极接VCC,当然,别忘记加一电阻!

楼主:
这样接会对数据传输产生什么影响不???会不会有干扰呢???

楼主:
谢谢你回答我!!!我想问这样接会对数据传输有影响不啊???谢谢啊

网友B:
楼主给的分也太吝啬了:)

针对3楼的方式补充一点:如果怕LED的负载影响信号波形,可以用三极管缓冲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初初来乍到!!!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谢谢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吧,让其工作在截止、饱和状态,然后从集电极取出信号接一个LED不就得了吗

网友D:
一包几十字节的数据一般只能观察到闪了一下,效果一般

网友B:
好事做到底吧,下图原理仅供参考,左边的方案成本相对低,但波特率高时是否会影响波形有待实验验证,这跟你单片机和接口芯片的电气特性有关。

网友E:
直接接个小的灯就行了,就485的能力,带个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需要驱动什么的,注意配好灯的电阻,不要让电流太大。

网友F:
两个三极管,信号加在第一个三极管上,第一个三极管给一个RC充放电,RC在接第二个三极管驱动LED,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发一个字节也能亮个半秒,效果很好

网友G:
波特率高而且数据少的话,灯只是稍闪一下,可能会看不清

网友G:
应该搞个下降沿延时电路

楼主:
我自己再学习一下啊!!!嘿嘿

网友H(2012-03-15):
485的没做过,学习了,但232我曾经用的时候对数据有干扰,尤其是在GSM通信时,干扰很明显

网友I(2015-06-13):
这么久的帖子都找出来了,不过也不错,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网友J(2016-07-13):
引用 网友B:
好事做到底吧,下图原理仅供参考,左边的方案成本相对低,但波特率高时是否会影响波形有待实验验证,这跟你 ...

参考了,谢谢,
自己想想也是这么个电路,主要考虑的还是会不会影响通信的问题了

网友K(2019-01-14):
到底加了指示灯会不会对电路有影响?我正考虑加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