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 的USB Device和CAN 能同时使用么

楼主(2011-03-29):
如题 2个can 和1个usb同时使用

网友A:
不可以,手册说过了

网友B:
楼上没看清手册,STM32F105的USB和CAN是可以的同时使用的。STM32F103系列由于共用了一块存储区,所以才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C(2013-05-28):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看清手册,STM32F105的USB和CAN是可以的同时使用的。STM32F103系列由于共用了一块存储区,所以才不能 ...

有一个can的中断和usb是共用的,这在用起来就要判断了

网友D(2014-09-29):
105是可以的。103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