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图是什么作用,有什么规范

楼主(2011-03-29):
drill figure钻孔图在实际PCB加工过程中什么作用呢,他和钻洞DRILL文件的作用区别,不同的孔用不同的大小不同文字符号表示有没有一个规范呢?请知道的说下

网友A:
还真不知道,后天我问问PCB厂家。

网友:
我们出的光绘文件也就是俗称的gerber文件有2份钻孔资料,钻孔程式(NC DRILL)和钻孔符号表(DRILL DRAWING)。钻孔程式是PCB厂家用来加工时用到的  钻孔符号表是PCB厂家生产完后用来检查时用到的。他们通过看钻孔符号表来检查钻孔的个数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只有钻孔程式的话不好检查。这两份文件好像没有什么规范吧,设计软件自动跑出来的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注意哈 钻孔符号中的显示孔个数与大小的那份资料有没有与板子重叠在一起。

网友B(2012-12-27):
楼上的大哥,不幸被你言中啊!
我在出gerber文件是就碰到钻孔种类多于5种,所以有钻孔符号表,但是这个表和板子有一部分重叠在了一起啊,该怎么办呢? 请高手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