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芯片资料上的参数问题 。

楼主(2011-03-29):
图中这个是164的一个极限参数。我不懂那个电源和地的最大电流是什么意思 ?
IO的很好理解,最大不能超过20,那这个跟IO的电流有关系吗 ?
比如我8个IO口都接LED,如果8个灯全亮的话,那8个LED的电流加起来不能超过50mA?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re LZ:

这是指单个驱动的最大电流,但若全都要流出这样的电流还必须受芯片的总驱动力的限制。这里的电源最大电流就是个限制。通常驱动电流是不会取到最大限值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同时驱动只要不超出器件的整体功率限制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单个IO口的最大电流限制取决于输出MOS管/晶体管的参数,但多IO口的总和则受芯片内电源和地回路载流线宽的限制,IC内部因工艺和成本问题,不能做出太大载流能力的微导线,所以多IO输出电流的总和不能超出芯片整体的载流能力。

楼主:
先谢谢楼上2位老师。
如果像这样,电源最大电流限制在50mA,我每个LED 10mA的电流,如果8个LED同时亮的时间比较多,这样是不是就不太好,因为80mA超出了整体电流限制太多了 ?
那这样的话我在每个LED前加个三极管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如果表格是极限参数的话,还得留有裕量。
LED非要10mA吗,不能小点,或者换高亮度的吗?
加三极管驱动太麻烦了,能不能考虑4个用高驱动,4个用低驱动,把电流分散的VCC和GND上,就都不会超出了。不过这个得考虑下IC的驱动能力。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可以选择降低LED工作电流,不行的话外扩晶体管或晶体管阵列来驱动。

网友D:
随着LED成本不断下降,能效不断提升,LED照明大规模普及对时代就要来临,LED照明已经成为最热门对产业话题,由于LED灯具的设计涉及光学、热学、微电子等多个技术,所以通常LED设计师比较关注灯具的外观、散热、驱动电路方面的设计因素,而忽视了LED芯片的选型问题。
2011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国际
LED照明创新论坛上,飞利浦Lumileds亚洲区营销总监周学军发表了题为《支持于照明应用的LED技术发展》的主题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周学军结合飞利浦Lumileds的LED产品,分享了对LED芯片的关键参数的看法,相信对于LED灯具设计师来说非常有帮助。
周学军透露目前PhilipsLumileds已经批运了超过10亿颗的高功率LED
芯片采购,而且累计了15000小时的实测数据,另外还有7亿颗小时是测试数据积累,这些积累对于LED灯具设计师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随着LED能效不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LED芯片已经开始价格战,这时,在选型的时候除了考虑成本因素外,还要多考虑一些其他关键参数,比如可靠性指标。”周学军指出。
他认为构成LED可靠性的三大指标应该是:
1、流明的维持率--没有流明维持率,会导致同一批次LED灯具亮度不一,所以工程师要学会看这个指标曲线。
2、色彩的稳定性,他提示可以通过查阅厂商的LM-80报告获取相关信息。
3、要考察供应商供应链的可靠性--如果不能及时交货,会导致你到手的订单飞掉!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要考察
LED显示屏批发的光品质,这个光品质的三大要素是一致性、无差异和显色性,这对于稳定可靠的LED灯具至关重要。
此外,他透露,在PhilipsLumileds最新一代LUXEON3LED产品的背面都有个二维码,查阅这个二维码,可以获得芯片都大量信息例如制造日期、MOVCD的信息等等,这也方便了LED灯具的维护。不知道这个创新会不会被其他厂商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