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十万火急

楼主(2011-03-29):
下面是eeprom24c02的部分驱动程序,本人想在24c02存储一个字符串(20 21 22 23 24 25 26 27)字符串在变量unitTemp中 ,并且在主函数中调用驱动程序,不知道怎么调用?(uchar *s)啥意思?
uchar eep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write_nbyte(a0,f0,uchar *s,5);
   eeprtemp = read_nbyte(a0,f0,uchar *s,5);
   unitTemp = eeprtemp;
}

//////////////////////////////////////////////////
bit write_nbyte(uchar slave,uchar addr,uchar *s,uchar numb)    //向24c02中写n个字节
{
    uchar i;
start_iic();
write_byte(slave);
if(F0 == 0) return 0;
write_byte(addr);
if(F0 == 0) return 0;
for(i=0; i<numb; i++)
{
    write_byte(*s);
    if(F0 == 0) return 0;
    s++;
}
stop_iic();
return(1);
}
bit read_nbyte(uchar slave,uchar addr,uchar *s,uchar numb)    //从24c02中读出n个字节
{
   uchar i;
start_iic();
write_byte(slave);
if(F0 == 0) return 0;
write_byte(addr);
if(F0 == 0) return 0;
start_iic();
write_byte(slave);
if(F0 == 0) return 0;
for(i=0; i<numb-1; i++)
{
   *s = read_byte();
   ack_iic();
   s++;
}
*s = read_byte();
nack_iic();
stop_iic();
return(1);
}

网友A:
这和24c02没关系,是c语言的基础。

网友B:
uchar*s 就是unsigned char * s; 即typedef uchar unsigned char 或是#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是指向char型数据的首地址。

这的确是C语言的基础,还是看看基础吧。

网友C:
uchar *s是指针

网友D:
先补习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