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电容C1是如何切去基极偏置电压的?

楼主(2011-03-29):
如上图所示,书本上说位于输入端的电容C1是切去基极偏置电压(直流)紧让加在输入端的交流成分通过的电容。

我很疑惑,基极的偏置电压在电容C1的前面,怎么可以做到切去之解呢?
各位模拟电子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切去”作“隔去”(或隔离)之解。

网友B:
楼主思维的方向不对,受那个“切”字影响太大了,耦合电容本身在此不影响晶体管周边电路的电位,用“切”字不恰当,可能是作者的方言或是笔误的结果,耦合电容隔离了电容两侧的直流电位,仅让交流信号通过,用“隔”字才对。

楼主:
楼主思维的方向不对,受那个“切”字影响太大了,耦合电容本身在此不影响晶体管周边电路的电位,用“切”字不恰当,可能是作者的方言或是笔误的结果,耦合电容隔离了电容两侧的直流电位,仅让交流信号通过,用“隔” ...
引用 网友B:

电容在基极直流偏置电压的前面,它怎么可以起到隔离直流偏置电压的呢?

网友A:
to 4L:

电容具有隔离直流的作用(若这不明白,建议找本相关书籍仔细看看),三极管的直流偏置电压就是直流,所以电容就可以将其隔离。

网友B:
电容在基极直流偏置电压的前面,它怎么可以起到隔离直流偏置电压的呢?
引用 楼主:

是把直流偏置和前级隔开了,免得互相影响。

楼主:
to 4L:

电容具有隔离直流的作用(若这不明白,建议找本相关书籍仔细看看),三极管的直流偏置电压就是直流,所以电容就可以将其隔离。
引用 网友A:

谢谢,电容的隔直流通交流这点我还是知道的。

楼主:
是把直流偏置和前级隔开了,免得互相影响。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在书上看到是把直流偏置切去,所以才产生了疑问。

网友C:
楼主思维的方向不对,受那个“切”字影响太大了,耦合电容本身在此不影响晶体管周边电路的电位,用“切”字不恰当,可能是作者的方言或是笔误的结果,耦合电容隔离了电容两侧的直流电位,仅让交流信号通过,用“隔” ...
引用 网友B:

这个切字也似有恰当之处。
如果理解成通过电容的另一极输入信号,“将基极电压切小”,从而……这样好象也没有错

网友D(2012-08-16):
这本书的翻译太烂,它是想说把输入的直流成分切去吧?

网友E:
楼主在钻牛角尖或咬文嚼字了
c1只是隔离了输入级的直流,并没有‘切’基极的直流偏置
三极管要工作基极肯定要偏置电压的,有c1的存在这个偏置电压就不再由输入端提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