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输出滤波电感吱吱叫

楼主(2011-03-29):
输出滤波电感吱吱叫
最近制作了一个800W的DC/DC,输出用LC滤波方式,调试电源过程中发现有如下问题:

1.用调压器升到390VDC后单独调试DC/DC部分,电源可以满功率稳定输出,并且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带载验证。

2.断开调压器,DC前端接上一个390VDC输出的PFC模块,这个时候发现DC/DC不稳定了,加载才到中载输出滤波电感便开始吱吱叫(开始以为是变压器叫,后来用纸卷了一个纸筒听,才发现原来是输出滤波电感叫而非变压器,因为这两个器件离得比较近)。测试DC/DC的H桥中点电压电流波形,吱吱叫的时候电压和电流波形都变成了振铃。

3.小弟是按照阮新波所编的一开关电源书籍中介绍的计算公式计算输出的L 和C的.由于体积有所限制,故用了余量不是很够的磁芯,最后计算出来在最大输出电流下Bmax=0.32T,感觉到有些临近饱和。

请问大家,像出现这种问题会不会是在较大输出电流的时候电感已经临近饱和状态故使得反馈环路不稳定?从而导致整个系统不稳定。但是为什么在单独用调压器调试的时候不会呢?真的急死了

网友A:
首先,是pfc输出滤波电感还是次级输出滤波电感响?

其次,检查一下你的pfc是否合格。

楼主:
严格查过,是输出滤波电感吱吱叫!并且是在带上PFC的时候才会,但是用调压器的时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PFC的驱动波形检查过,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虽然附加有一定的毛刺,个人觉得可以接收。输入电流波形的正弦度马马虎虎,不是十分的圆滑。

3# 伟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