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当EEPROM用

楼主(2011-03-29):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能否在单片机的flash中开辟一块地址作为EEPROM用,在程序运行时写入和读出,是否可行?

网友A:
支持IAP的MCU就可以,否则不行。

楼主:
呵呵,回复好快啊,再问一下啊,不要嫌我麻烦,为何IAP功能就可以啊,谢谢!

网友A:
IAP的意思是在系统可编程的意思,IAP在软件加载以后开放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楼主的要求,ISP和并行写入都不能在系统软件加载后对程序FLASH区进行操作。

网友B:
可行,很多CPU有专门的data flash,好像可以单独操作。

还有一些CPU的flash,单板软件可以自己擦写数据,不过需要整块擦。

楼主:
呵呵,谢谢两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