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漏磁检测

楼主(2011-03-29):
设计一个电路。要求检测到的信号经放大后。滤除干扰信号然后经过AD转换送入单片机、、、谁会啊??急求

单片机漏磁检测。。。。。。。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么笼统啊。详细点吗。

网友B:
有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磁场强弱。

楼主:
1.了解漏磁检测的意义和基本原理
2.掌握单片机工作原理;
3.漏磁检测硬件电路设计,包括传感器选取,数据采集电路,数据通信等;
4.漏磁检测软件设计,包括固件程序,USB驱动程序;
5.漏磁检测整体电路设计
6.整个系统,总体要求设计合理、接线正确。
7.总结系设计步骤。

这是我的一个任务书。。。主要设计出这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了解漏磁检测的意义和基本原理
2.掌握单片机工作原理;
3.漏磁检测硬件电路设计,包括传感器选取,数据采集电路,数据通信等;
4.漏磁检测软件设计,包括固件程序,USB驱动程序;
5.漏磁检测整体电路设计
6.整个系统,总体要求设计合理、接线正确。
7.总结系设计步骤。

这是我的一个任务书。。。主要设计出这个电路。。

返回列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啊。。。只是电路不会设计额。。不知该怎么搞。。

3.漏磁检测硬件电路设计,包括传感器选取,数据采集电路,数据通信等;
4.漏磁检测软件设计,包括固件程序,USB驱动程序;
5.漏磁检测整体电路设计

主要写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损检测技术是国民经济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其中漏磁检测是检测钢铁工件的首选方法。漏磁检测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铁磁性材料的高磁导率这一特性基础上的。在铁磁性材料中因腐蚀产生缺陷处的磁导率远小于钢管的磁导率,当存在缺陷时,在缺陷处磁力线发生弯曲变形,并且在铁磁性材料表面有一部分磁力线泄漏缺陷,利用磁敏元件(传感器)在该铁磁性材料表面相对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的电信号,将电信号发送到上位机从而可以判断出该管线是否存在缺陷。本采用单片机设计漏磁检测系统。此技术可应用到电气设备制造厂对加工后的金属器件的探伤检测以及对于遭受严重的故障冲击后的电气设备的物理损伤检测等领域,为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通过毕业设计达到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的话帮帮我啊。。画画这个电路。。

网友A:
这个没接触过,找到相应的传感器,仔细看看传感器的资料。看它输出的信号,根据信号来设计电路。模拟的加AD读值,数字的看具体时序读取就行了。

网友D:
来个搞这方面传感器的人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