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求助,关于STM8S SWIM的通信方式

楼主(2011-03-29):
看SWIM通信协议已经有了好几天,感觉还是不是太清楚,希望香主给予提点,谢谢,问题如下:
1.主要SWIM要求的速度很快,对单片机IO口输出要求很高,这点我就舍弃了定时器,直接嵌入汇编,不知道走没走岔路
2.对于那个“进入序列”(自己翻译的)也很疑惑,我用逻辑分析仪捕捉的官方ST_link上面的波形和他协议上规定的差异很大,居然1KHz的高为666,低为666,误差也太大了点吧!自己用定时器的做的500us基本很准确,但是引脚开漏输出以后(已接上上拉),不解STM8S的SWIM时输出很准确,但是一接上就出现一些毛刺(就是在每个上升沿会有一个杂波,宽为0.5uS的高15.58uS的低)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3.对于协议中的ACK应该怎么检测啊,我写的协议上面怎么检测不到(自己写的波形基本和官方ST_link上的一样)

   第一次发帖,写的比较乱,希望香主可以回复,谢谢!!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最后谢谢香主,还有谁也在写这个协议,想沟通的可以加我QQ 706151618,最后,谢谢大家!

网友A:
竟然研究ST-LINK的SWIM协议。。。佩服。。我只用但从没想过探究它。。

楼主:
看着没人回复,我自己就再回复一下,我今天又仔细看了一遍文档,终于找到关于ACK的描述了,并且已检验到,现在正在努力通信中,希望香主看到了,回复一下鼓励一下:lol
附:文档关于ACK的描述
ack:acknowledge (1 bit at ‘1’). The receiver must send the not-acknowledge
value if it has detected a parity error (NACK: not acknowledge = 1 bit at ‘0’), or
it is not yet ready.

楼主:
呵呵,自己又来顶自己一下,今天下午基本已和STM8S低速通信成功,感谢二楼给我的鼓励,其实这个协议真的不难,只要认真去理解官方给的协议,就可以做出来,呵呵,希望以后自己一定要沉下去,不能浮躁,昨天晚上就有点浮躁,现在提出,给自己以警惕!呵呵

网友B:
哈哈,鼓励一下:LZ加油!!

网友A:
如果楼主能**出来:D

楼主:
:)基本已经搞定,现在主要在是兼容性的问题,谢谢大家的鼓励!

网友C(2011-06-09):
我希望向你请教点问题,我的QQ1847382130,我加你为好友,你没加我

楼主:
已经加了:handshake

网友D(2013-08-07):
我碰到的问题是: 发送“进入序列”后,MCU没有反应,
按协议里写的, MCU收到“进入序列”后,会回应一串脉冲,
我用ST-LINK,  发送“进入序列”后,量到会有几个脉冲出来,虽然没有协议中说的那么多,但至少还是送了几个出来;
我写的程序, 送出的波形和ST-LINK的一模一样,但MCU就是不回应;

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E:
请问11楼看的什么资料,为嘛我的协议里面“MCU收到“进入序列”后,会回应一串脉”没有这个介绍呢

网友F:
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感谢你的方法  谢谢    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G:
搞不懂,以后的多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