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精度

楼主(2011-03-29):
用SH69P43进行A/D采样时,发现的一个问题:
我选择的内部参考电压VDD=5V,要进行采样的信号电压为1V〜2V,但是得到的电压值始终精度不太高,请问在不换单片机的前提下,该如何提高A/D转换的精度呀

网友A:
对要进行采样的信号通过电路进行调整,把信号进行放大,调整到接近有效区间电压再送给单片机进行模/数转换,这样就能很好的提高精度。

网友B:
选个稳定的电源

网友C:
只选个稳定的电源似乎不够,应该在AD转换前加一个抗混叠滤波器

网友B:
需要提醒一点:因为每种AD芯片都会有一个最小的分辨率(即每个数所代表的最小电压值),所以要正确选择参考电压及被测电压.

网友D:
参考电压已经确定是内部5V的,是不能选了的,被测电压也已经给定了,也不能选,所以这里最好是通过一个信号调理电路进行调理,来提高精度,如2楼所说的

楼主:
问下四楼的朋友,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抗混叠滤波器的原理?谢谢

网友C:
抗混叠滤波器是一个低通滤波器,用以在输出电平中把混叠频率分量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网友E:
可以选用一个转换精度比较高的外部A/D呀

网友B:
2楼的有效区间电压指的是哪个电压范围呢

网友F:
既然不换电路,那就只能提高采样的精度了,如果你用的一阶滤波,可以考虑用二阶滤波

网友G:
用外部AD不是好多了吗

网友H:
软件上要做好滤波处理,用滑动平均处理

网友A:
能不能加个软件,这样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I:
建议楼主, 采用外部参考电压方式, 将vref = 2.5v, 这样, sh69p43 可采到接近满幅的 data.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大侠建议

网友J:
楼主上电路图~~~
看看你的原始设计才好对比

网友K:
赞同二楼所说的,将信号放大后,可提高数字化的精度

网友L:
各位大侠的建议还是不错的

网友M:
采用逐次逼近式

网友N:
加一个LM324放大怎么样!

网友O:
我觉得换一个比较好使。。这么多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