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采集之波形漂移问题

楼主(2011-03-29):
最近在调试一个信号采集的板子,在直接将传感器信号给示波器时,信号正常,不漂移,在我将传感器接到放大,滤波电路后,信号波形就开始跳动,漂移(信号从示波器屏幕左下角慢慢向上移动,最终从示波器屏幕上方消失,屏幕上就再没信号了,除非再动动传感器,波形就又呈现刚才的现象了。。。不知这是不是就是网上所说的基线漂移问题,由于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比较迷惑),另外,信号虽然上下跳动,漂移,但信号的形状并没有发生变形。。。大家给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不。。。

网友A:
量程调大些,看看能不能看出规律。
有可能是变压器漏电,交流耦合到电路里面去了。
也有可能是电路浮地,人体接触引入了干扰。

网友B:
“在我将传感器接到放大,滤波电路后,信号波形就开始跳动”
显然问题出在你的“放大,滤波电路”。
最可能的,是放大器中有源器件如三极管或运放的温度漂移。

网友C:
浮地。差分。光藕。隔直?

楼主:
问题一,我的传感器经过的前级放大,采用的是差分输入,我是这样将信号接入放大器输入口的:信号直接接IN+上,IN-接地,大家分析分析,是不是这里信号耦合时出现问题的。。。
问题二,还有个地的问题,我的做法是,将稳压直流电源上的,
(OUTA+)=+5v,(OUTA-&OUTB+&GND)=GND【此处是不是意味着电路接大地了】,(OUTB-)=-5v。。。了解浮地知识的,希望给介绍下经验和要注意的问题

另外解释一点,我在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接入我的放大和滤波电路时,能够正确实现放大和滤波,只有在接我的传感器时,信号才出现上述漂移问题。。。

网友D(2011-07-11):
应该是运放电路不稳造成的,检测一下运放电路,看看是否有漂移!

网友E:
是不是传感器地和前级放大的地之间连接有问题呢?

这种情况,记得好像以前遇到过,是地的问题。

网友F:
(OUTA-&OUTB+&GND)=GND此处是不是意味着电路接大地了。是意味着地了

网友F:
可能是放大电路的造成的漂移

网友G(2014-10-13):
今天我有同样的问题 我查了一下资料 结果看到了一篇文献是写这方面的。说的是受呼吸和皮肤接触滑动的影响会导致基线漂移。而基线漂移属于超低频信号 通过高通滤波就可以解决。那篇文献写的是用包络法  但是我觉得好复杂 还不如用高通滤波。 几年后的回复了 不知道还需要吗 呵呵。

网友H(2014-12-02):
楼主是做心电,呼吸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