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转并口方案

楼主(2011-03-29):
请问哪位知道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做PCI转并口,并且可以将地址做到378。我用CH353做过,它只是将地址定址在378,就是将实际地址映射到378,而且在有的主板上还没有办法使用定址功能。我想找一个芯片能不是使用定址功能而是直接像从主板上引出来的并口那样总线给分配的地址就是378。请问哪位大侠有比较好的方案。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A:
PCI最好是有个接口芯片,通过接口芯片再转成并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好点的接口芯片能满足条件的推荐一下。我用过CH353,其实也挺好用的,但是就是定址功能在我的主板上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