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K是怎样产生的?

楼主(2011-03-29):
在FPGA初始配置的MASTER模式下,要用到cclk.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不明白。求教。谢谢。

网友A:
记得好像是内部配置管理电路使用了内置的一个晶振,大概是几兆,具体的情况还是查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呢。

网友C:
内部的延迟线环状振荡器,没有什么晶体的。
所以很不准

网友D:
我通常都是用slave模式的,用cpu产生cclk

网友E:
不是很清楚呢

网友F:
由internally-generated CCLk oscillator产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