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群课笔记]
【菜农新唐群课】第一讲 红杏出墙 3.29

楼主(2011-03-29):
其实红杏的关键在于将重复的地址与寄存器

利用结构体表示

使得Px(0)->和PA->这类结构

灵活直观的用户被应用

难点:

1.#define GPIOEs  (*((NU_GPIO_T *) GPIOE_BASE))

这一结构需要读懂

2.

typedef struct
{
    NU_GPIO_PMD_T   PMD;//模式控制(0输入1输出2开漏3准双向)
    NU_GPIO_OFFD_T  OFFD;//数字使能(高16位)
    NU_REG_PINs     DOUT;//数据输出值(低16位)
    NU_REG_PINs     DMASK;//数据输出写屏蔽
    NU_REG_PINs     PIN;//管脚数值(低16位)
    NU_REG_PINs     DBEN;//防反弹使能
    NU_REG_PINs     IMD;//中断模式控制(0边沿触发中断1电平触发中断)
    NU_REG_BITs     IEN;//中断使能(高16位上升沿或高电平,低16位下降沿或低电平)
    NU_REG_PINs     ISRC;//中断源标志
NU_REG          RESERVED[7];//保留,为了构造GPIO结构数组
} NU_GPIO_T;

这样是个子模块

因为ABCDE有重复部分只是地址不同,

故先定义此结构

3.上面的结构中

NU_REG_PINs     DOUT;//数据输出值(低16位)

请注意:NU_REG_PINs

是一个很关键的联合体

typedef volatile union
{
  __IO NU_REG  Regs;
  __IO NU_PINs Bits;
}NU_REG_PINs;

它就是用32位寄存器内的32位来表达的成员

4.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NU_REG Pin0:  1;
  NU_REG Pin1:  1;
  NU_REG Pin2:  1;
  NU_REG Pin3:  1;
  NU_REG Pin4:  1;
  NU_REG Pin5:  1;
  NU_REG Pin6:  1;
  NU_REG Pin7:  1;
  NU_REG Pin8:  1;
  NU_REG Pin9:  1;
  NU_REG Pin10:  1;
  NU_REG Pin11:  1;
  NU_REG Pin12:  1;
  NU_REG Pin13:  1;
  NU_REG Pin14:  1;
  NU_REG Pin15:  1;
  NU_REG Pin16:  1;
  NU_REG Pin17:  1;
  NU_REG Pin18:  1;
  NU_REG Pin19:  1;
  NU_REG Pin20:  1;
  NU_REG Pin21:  1;
  NU_REG Pin22:  1;
  NU_REG Pin23:  1;
  NU_REG Pin24:  1;
  NU_REG Pin25:  1;
  NU_REG Pin26:  1;
  NU_REG Pin27:  1;
  NU_REG Pin28:  1;
  NU_REG Pin29:  1;
  NU_REG Pin30:  1;
  NU_REG Pin31:  1;
}NU_PINs

将其实现“位”化

5.

通过以上信息,可以读懂以下定义

#define GPIOAs  (*((NU_GPIO_T *) GPIOA_BASE))

//定位全局结构变量GPIOAs

#define Px(x)     ((NU_GPIO_T *) GPIOA_BASE  + (x * 0x0040))

红杏类似俄罗斯套娃,一层层

实现GPIOs.PxA.DOUT.Regs |= 1;

切记:关键在于将重复的地址与寄存器

相关下载

网友A:
红杏出墙

网友B:
我过来复印听课笔记。哈哈。大学也是那么弄的。

网友C:
这笔记做得真是给力

网友D:
神 真强 笔记 我记下

网友E:
速度好快呀

网友F:
我的个神啊  I服了U

网友G:
感谢菜农,感谢神农!

网友H:
不需感谢,农民就是喜欢劳作,实际大家都会的

网友I:
神这才是真正的笔记,必须膜拜!:P

网友J:
新唐明天再武汉的研讨会会不会还整个“红杏出墙”啊~~~

网友K:
:) 菜农也种花

网友H:
不难如何出墙???

网友H:
自己顶起来

网友L(2012-09-13):
☆☆群课领悟手记系列☆☆

我第一次看到M0的头文件中用这种结构体、联合体、位域的方法包装寄存器的时候就感觉叹为观止,把结构体发挥到极致,主要是方便**,位操作。

just for forgotten :加强一下联合体和位域。

2012/09/13

网友M:
.#define GPIOEs  (*((NU_GPIO_T *) GPIOE_BASE))

这个GPIOE_BASE 是什么东西.什么意思?

网友M:
我想请都个问题.
例如:
P0->ISRC = GPIO_ISRC_ISRC3;

define AHB_BASE            ((     uint32_t)0x50000000)
#define GPIO_BASE           (AHB_BASE       + 0x4000)
#define P0                  ((GPIO_T *) P0_BASE)

这样P0的地址是确定了.
但P0_RISC 的地址是0x50004000 +0x020  这个地址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在GPIO_T.RISC这个结构体变量里,并没有确的地址吧?

网友M:
帮忙解答一下,我上面的这个问题好吗?
谢谢!!!!!!!!!

网友N:
看不懂:lol

网友O:
没听群课,看不懂。能不能谁出一个“红杏出墙”的教程啊?

网友P(2012-11-17):
神呀!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