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我有个10MHz的输入,想经过锁相环产生一个62MHz的时钟,请问各位同学有没有这种锁相环,或者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案呢。

网友A:
http://www.silabs.com转转,可以找到很多时钟芯片。整数倍频、分数倍频都有。

网友B(2011-05-07):
可以,如果没有10M到62M的PLL,可以采用先将10M倍到200M再分频到62M。

网友C:
楼主要理解PLL的用法,多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