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M振荡电路Uce瞬间饱合

楼主(2011-03-30):
本人是第一次做高频振荡电路,用的是克拉波振荡,结果按照书上的公式计算,再用Multism仿真,示波器上只有一段正弦波,Uce就从3.65V变成41.1mv了,各位大侠,麻烦给我讲下该怎么办,最好再推荐本书

网友A:
高频电路要考虑分布参数的,元件取值也要在一定范围之内,不是所有的解集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