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接下地!

楼主(2011-03-30):
正在做PCI转485的接口卡,带隔离的,原本想把485地和485的保护地(接TVS管,防**的放电地)接到一起后再与机箱相连(不知这样接对不对),结用表一量发现,机箱是与PC机主板相通的,如果这样接了,那485的隔离地就与系统地连在一起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连这三个地了,请高手帮我接下!谢谢!

网友A:
485的保护地(接TVS管,防**的放电地), 与电脑机壳接到一起。尽管机箱是与PC机主板相通。

485地与电源地也就是PCI的地连接。

网友B:
我做的几个板卡上的地史这样接的,485的地及电源地域PCI的地史同一的,在一起接机壳,485的保护地通过粗导线连接到机壳上的一个泄放螺丝柱,这个螺丝柱与机壳是分隔的,机壳及泄放螺丝柱最后都连接到大地,这种接法去做防雷什么的实验机认证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谢楼上各位!
请高人多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