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求回答无线供电问题

楼主(2011-03-30):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别用“无线供电”的说法,用耦合供电(其实是磁耦合)更妥。

磁耦合不是个新鲜玩意儿,变压器便是。既然是“耦合”,就存在耦合系数(或耦合度),这和结构和材料都有密切的关系。单耦合还不行,还必须考虑适当的匹配。

网友B:
叫隔空供电?

网友C:
这个东西,早就有了。但始终无法实用,原因就是效率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大高频功率管~管子不好买,就是发射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