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

楼主(2011-03-30):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书有讲阻抗匹配呢?我主要是想看看低频的电路设计上的阻抗匹配。我看了我们大学的电路原理教材,上面只讲了最大功率传输,但是阻抗不匹配会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等等都没有提到。所以请各位推荐几本书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A:
低频的阻抗匹配?
还真没看到过这样的书呢
高频的阻抗匹配倒是听说过了的

网友B:
re LZ:

“阻抗匹配”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最大功率匹配,其二是无反射匹配。

对于最大功率匹配,无须考虑有无反射,只要让负载匹配到能获得最大功率时即可。可以很容易看到,当负载阻抗为源阻抗的共轭时,负载端可以从源端获得最大的功率。若对于实阻抗(有电阻而无电抗),只要负载和源阻抗相等即可。要注意的是,最大功率匹配是可能存在反射的,只是反射被禁锢在了源和负载之间(之间是行驻波)。高频下,如果驻波比过高的话,会限制传输线的功率容量,而且还会形成干扰。

由上可见,对于射频或微波,不仅要求最大功率匹配,还需考虑无反射匹配。如果要考虑无反射匹配的话,就必须注意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而匹配也是针对传输线而言。

网友C:
所谓低频时的“阻抗匹配”,应该说是该概念的一种误用。
低频(音频)功率放大器不是理想电源,理想电源输出的电压电流是不受限制的。对功率放大器来说,其不失真输出受以下限制:供电电源电压,功率管的最大电流,功率管的饱和管压降,等等。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负载阻抗为某值时可以得到最大功率,小于或大于此值负载能够得到的不失真功率都会降低。但得到此最大功率时的负载阻抗却未必等于源阻抗(因为受前述条件的约束)。这种情况,往往也称为“阻抗匹配”。不过,应该明白,这样的“阻抗匹配”与3楼HWM说的“阻抗匹配”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应该这样讲,对于线性电路,器件(包括由线性放大器构成的源和广义负载)的参数基本和信号幅度在一定范围内无关,这样才有一定的阻抗可言。

但对于非线性电路(特别是工作在非线性状态下的放大器——如B、AB、C和D等)中的“源”和“负载”,由于没有线性意义下的阻抗可言,所以必须按一定的等效模型或实测来得到其等效的“大信号阻抗”。在等效意义上,进行“阻抗匹配”处理(等效阻抗还是按共轭匹配)。

网友D(2012-03-12):
re LZ:

“阻抗匹配”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最大功率匹配,其二是无反射匹配。

对于最大功率匹配,无须考虑有无反射,只要让负载匹配到能获得最大功率时即可。可以很容易看到,当负载阻抗为源阻抗的共轭时,负载端可 ...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位大哥的说法。
高频信号必须要注意阻抗匹配,特别是信号的反射问题。要求输入端、传输线、负载端最好阻抗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