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阻电容实现长按键呢?

楼主(2011-03-30):
(无正文)

网友A:
RC充放电回路即可,按键触点为电容提供快速充电通道,按键断开后通过电阻泄放,这需要一定时间,选择合适的RC时间常数即可获得相应的电平保持时间。

楼主:
上网的机器不能装软件,拿画图画的简图,PIN是需要控制芯片的引脚
下箭头是按键按下,上箭头的松开
抓出来的波形是图上那样,我想问下可不可以把松开按键后的上升那部分消除掉?如何改图呢?

楼主:
晕,这图还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