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版,STM32F21X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样片?

楼主(2011-03-30):
请问香版,STM32F21X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样片?什么时候能够大批量的上市?

网友A:
我对ST是没啥想法了!
STM32L 都发布多久了呵! 现在代理都很难拿到样片! 问了好多代理都说没有! 好不容易高价买了! ST 的 ISP 软件还没支持! 代理问下了! 一个星期了还没结果! 现在没办法 在看 EFM32 的低功耗比 ST 做的好! 弄了个开发板! 在开始弄程序了!
用 STM32 那么久了 就没帮我解决过问题! 一前用 STM32F102 遇到问题 没解!  憋的我们换 新唐地 M0 !
现在用 底功耗的了! 问个 ISP 没有结果! 只有换 EFM32 !
STM32F2XX 在也不敢支持 ST 了!  决定还是支持以前用地 NXP 至少人家的服务 问题都支持很好!!

网友A:
看来我们跟 ST 无缘呵!!

网友B:
对不起,据我所知,目前在中国市场没有STM32F21X,因为这个产品中有硬件加解密模块,涉及密码加解密的产品都是受管制的,需要有授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不会不在中国上市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那不会不在中国上市了吧?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就不好说了,它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

你可以用STM32F20x呀,除了硬件加密模块,其他的与STM32F21x是一样的。

楼主:
哦,是不是20x的已经有样片了,国内?

网友C:
这个应该上市了

楼主:
可是好像还很难买到样片!

网友D:
的确是很难弄到

网友E:
昨天收到2片,明天准备用掉一片。。。。。。

网友E:
对不起,据我所知,目前在中国市场没有STM32F21X,因为这个产品中有硬件加解密模块,涉及密码加解密的产品都是受管制的,需要有授权。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正计划用这个加密功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是哪里拿到的样片啊?要不剩下一片卖给我好了:lol

网友F:
样片好像很难拿到

网友E:
我这里总共也只有3片,以前144脚,2片100脚,现在样片还不够呢。。。。。。
4月份了,STM32F2 64脚的也应该快出来了,我们这里有可能起量的,反而是64脚的

不过,如果到时候测试OK,我是可以提供测试用的PCB文件和原理图文件。

网友B:
对不起,据我所知,目前在中国市场没有STM32F21X,因为这个产品中有硬件加解密模块,涉及密码加解密的产品都是受管制的,需要有授权。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这个授权是中国政府的授权而不是其它外国政府的授权。
你能够拿到授权,或走私进来,ST管不到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手机智能卡行业用的英飞凌的,飞卡的,三星的ST的安全芯片,也都得有授权?

还有一个疑问,不含RSA,des硬件,仅含有硬件CRC也不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手机智能卡行业用的英飞凌的,飞卡的,三星的ST的安全芯片,也都得有授权?

还有一个疑问,不含RSA,des硬件,仅含有硬件CRC也不行? ...
引用 网友G:

对不起,你的这些问题要去问国家的有关机构,我只知道有关我们产品的情况。

至于硬件CRC应该不需要授权,因为STM32F10xx中就有硬件CRC,我也没有听说有授权这回事。

网友A:
产品特点:

32位ARM Cortex-M3 最高主频32MHz
1.25DMIPS/MHz
强大数**算能力
内存保护单元(MPU)
1.8V-3.8V单一供电
-40℃至85℃工作温度
最大128KB Flash和16KB RAM 内存
最多90GPIO ,20mA驱动能力
16个外部中断
外扩总线接口(EBI)
DMA
外设reflex系统,用于外设自主工作
安全AES 128/256位加密和解密
集成高和低频率晶振
USARTs支持UART和SPI模式,最高16Mbit/s
低功耗UART,支持100nA接收模式
16-bit Timer/Counters,支持比较和捕捉模式
低功耗TIMER,支持脉冲输出
灵活的24-位实时时钟计数器
脉冲计数
可配置LCD控制器,支持4X40字段
12-位ADC 1M次采样/秒,8通道
12-位DAC 500K次采样/秒,2通道
模拟比较器,带8输入选通和传感器输入选通
片上上电复位和升压检测

网友B:
那这个为什么中国可以买到了?? 有AES 加密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要问我,你要问提供这个产品的人。
请看我在20楼的帖子,走私、瞒报都可以避开授权。

网友B:
file:///F:1122.JPG 那这个为什么中国可以买到了?? 有AES 加密的
引用 网友A:

你能告诉我,他这个产品是怎么通过审批的?我所知道的途径有限,也许还有其它合法途径。

网友B:
当然还有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办法,比如有一招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上不了台面,就不要在这里讨论了,:L

楼主:
:dizzy:没想到我问的一个样片问题会牵涉出这么多问题

网友B:
:dizzy:没想到我问的一个样片问题会牵涉出这么多问题
引用 楼主:

是啊,有很多上不了台面的事情我并不想提及,但很多人总以为我在隐瞒什么,非要刨根问底,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