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驱动那个喇叭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30):
MCU输出音频信号接到功放的音频输入端即可,MCU输出音频可用DA或PWM法,想获得良好音质需要高速的处理能力。

楼主:
能不能是喇叭发出普通的蜂鸣器的声音啊 就是嘟嘟的声音 该如何控制呢?

网友A:
当然可以,这样的信号用MCU很容易产生,用软件配合定时器即可。

网友B:
利用MCU的PWM功能,既能输出简单的声调,如“嘟嘟……”、警车音、火警声等,也可以实现语音输出。就看大家怎么用了。